HP 4416s 不开机 及 不认硬盘和触控板

楼主(2014-10-05):
型号:HP 4416S
板号:6050A2252301-MB-A05
故障现象:不开机修好开机后,不认硬盘和触控板
由于是修完机才写,手机也出问题,所以只有按回忆写这次的维修经验,图还有,都是截的电路图,只有一个图是修好手机后,照了张修好后的图。。。
客户拿来一台机,说开不了机,上电一看,有电流跳变,屏闪了一下,第二下电流跳变时挂了。。。经验判断,显卡故障,报了价,客户说两小时后要,OK,心想,一小时足矣!应该加焊一下就可以了
迅速拆机,加焊宝,上BGA机烧鸡去。。。
十分钟左右,OK了。。。
上电一看,电流跳变正常,加焊BGA就是给钱赚的嘛。。装机。。。自信满满地把所有螺丝全上好了。。。
开机看,没认到硬盘,用U盘进去,触控板没反应。。。难道硬盘和触控板的排线都没装好吗?这机子不太好拆。。。但。。。没办法,拆吧!
拆开一看,都装好的啊!!!赶紧找图纸吧。。看下硬盘和触控板的供电:

C658电压,发现只有4.43V,欠压了?+5vs这个电压有好多地方都用到,看蓝色圈里面的页码就知道了。。。难保还有其它用到这电压的地方不能用。。。这工程大了。。。找找这电压的产生电路吧。。
想到图纸前面有个电压图:
Fdc655bn
测了一下+v5a,5.12V
+v5s受控于gate_5s,还受控于Q37.。。不妙了。。。肯定是哪个分压电路或N管的G极电压不够,一看到+v5s后面的一堆页码,头都大了。。。总不可能把电路一个个弄断飞线吧
直接改吧,把Fdc655bnDS极直接连起来,连起来后发现:电压到5.02V了,肯定是后级电路有哪个分压出问题了,把前面的也拉低了。。。懒得找了。。。估计那人马上要过来了。。。
装上硬盘,啊~~~~~~~~~哦哦,进系统了。。。
人还没来,再断电看下会有什么小问题:用到这电压的地方太多了
再次插电,发现只要插上电,风扇就开始转,而且一直转。。。看下电路:
电路用的也是+v5s,因为短接DS极,所以控制它的电路全部被废掉了,只要5V电压出来,它就出来了。。。
这次由于时间紧,没仔细排查电路。。。维修后遗症:插上电,风扇就狂转,按下开关后,风扇就慢下了,是因为+v3s及温控电路在起作用。
大家有空可以研究下到底是哪里拉低了+v5s
附上电路图

网友:
都4点多了  楼主够辛苦的

网友A:
鄙人之见,既然能直接短接DS,电压能到5V .不知道楼主是否考虑过G级电压是否足以导通MOS管

网友:
o0飝兲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B:
+5VS没有短路的话,楼主这样做,不合适,在关机状态下,,+5VS不应当有电压的,,而有了电压,那么待机那部分在跳频模式下工作,比较容易引起待机5V损坏,而且,这样改线,,容易引发电池很快耗完电,不合适,没找到根本故障点,,

网友:
LZ真敬业呀  值得学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+5VS没有短路的话,楼主这样做,不合适,在关机状态下,,+5VS不应当有电压的,,而有了电压,那么待机那部 ...

已测试,只装电池风扇不会狂转,昨晚那家伙要急用,不然我也不想这样改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鄙人之见,既然能直接短接DS,电压能到5V .不知道楼主是否考虑过G级电压是否足以导通MOS管

也测了,G极电压不足,只有6点多伏,应该在10伏左右才对。。。你可以查下整个电路,控制点太多了。。。要想快,只能这样

网友:
不管怎样问题解决了就行,再往下查可能要花很多时间。

网友:
装电池不转,那就是说按下开关3V5V才出来的,楼主这么做未免有点什么了。

网友:
其实Q38只是受控于gate_5s,Q37的导通与截止并不影响Q38的输出电压。gate_5s还控制Q1041的G极,楼主有机会应参考电压推断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测了,G极电压不足,只有6点多伏,应该在10伏左右才对。。。你可以查下整个电路,控制点太多了。。。要 ...

也不多啊。无非不就是上拉变质或者升压不举而已。

网友:
上拉变质或者升压不举

网友:
原来电压不够啊

网友:
我还以为南桥问题呢

网友:
不好说.......说不好啥时候又回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