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1 维修

楼主(2014-10-05):
e431 电流 1.0 不亮,刷bios ,不行 。换U  好了 要开2次 才能亮,刷回原来的bios  ok上传bios。分享。如果别的机器刷了不行,就是这个bios里面有桥的微代码,认机器。

E431 EC.rar

网友:
楼主  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:
楼主机器修好了,是U 的问题

网友:
这u怎么那么爱坏啊

网友:
我刷了     确实要2次  才显示,,,比较奇怪,,,到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,,,

网友:
好东西回复下,以后好找

网友:
火钳刘明 留个脚印方便查找

网友:
这应该是U坏啊,应该不用刷BIOS的,不过既然有用,我就收藏了

网友:
新板的BIOS不是认机器,而是备份的BIOS,用到别的机器跟本没用

网友A:
上次维修个E531的机器  时亮时不亮  刷了 每次都能亮  但是启动超慢  从触发到亮机要将近1分钟  最后没解决  客户 可以接受   像这微码的 怎么解决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次维修个E531的机器  时亮时不亮  刷了 每次都能亮  但是启动超慢  从触发到亮机要将近1分钟  最后没解决 ...

HP 的 也有这种情况  亮的太慢了  总认为没修好。刚要拔掉电源的时候 亮了@