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B305 开机正常 进系统时就黑屏

楼主(2014-10-05):
联想一体机B305 开机正常 进系统时就黑屏   北桥  南桥  显卡都加焊过  求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同求高手指点~~~~

网友A:
检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网友:
软件排除没有啊

网友B:
PE呢?黑不黑屏?

网友:
联想一体机硬盘线也有可能哦

网友:
该做的都做了,这个不好搞

网友:
显卡做好没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没有做好吧 或者看看是不是显卡附件有没有掉件现象

网友C:
还是显卡的问题,BIOS先刷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E呢?黑不黑屏?

PE也黑  有时候不会

网友:
显卡加焊过   温度有点高  求高手指点

网友:
客户说之前出现那个按F1 F2   wait……这个后来就变成开机进系统黑屏重新启动了

网友:
上次也修过一台,可惜没修好

网友:
BIOS问题   论坛里面好多BIOS都不能用的  附上好的   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我绕了一大圈才好

联想一体机B305AMD 独显BIOS.zip

好的

网友:
昨天一台b505的运行一段时间黑屏、加焊显卡重置均无果、后来把显卡版上的mos管和pwm芯片加焊下测试到今天了还没有黑屏、希望能帮助到你

网友:
南桥坏了,换南桥

网友:
同样问题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

网友:
楼主没试试灯管吗,修过一台灯管

网友:
竟然 是BIOS问题、、

网友:
这个是好的吗,我都刷了好几个了都没好

网友:
我的是暗屏,

网友:
围绕显卡找吧

网友:
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?

网友:
修过一台CMOS电池没电不亮的,重点散热啊

网友:
换显卡   试试吧 应该还是他的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检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检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lvjingang -8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检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查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纽扣电池电压。上次有个人修的问题和你一样,是因为纽扣电池电压不足导致开机后黑屏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还是显卡的问题,BIOS先刷个试试

还是显卡的问题,BIOS先刷个试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还是显卡的问题,BIOS先刷个试试

还是显卡的问题,BIOS先刷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是显卡的问题,BIOS先刷个试试

还是显卡的问题,BIOS先刷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