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370

楼主(2014-10-05):
联想Z370 上电就到0.8A左右  板子有异响

网友:
无语,什么样的异乡?

网友:
发出吱吱的响声

网友(2014-11-18):
不是报警声?

网友:
判断声音的来源

网友:
这响声貌似是这块板子的一种通病,好多人都遇到了

网友:
我今天遇到了,电流有0.8A是短路了,问题就出来1.5V, 可是都换了,还是不行,还拉低了待机5V,真的搞不懂了……

网友:
会不会是报警的声音

网友:
断开5v  烧机伺候

网友:
以前修过一个,是电感发出的兹兹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