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

楼主(2014-10-05):
这几天遇到一台联想Y450 intel 独显T6600CPU 三代内存 的机器,点不亮,换过小板还是不亮,刷bios前电流跑不上去,刷完后能跑上去,但是还是不亮,显卡也做了,还是故障依旧,请大神帮忙指点迷津

补充内容 (2014-10-15 11:22):
是显卡芯片坏掉了,已经解决了,谢谢大家帮忙

补充内容 (2014-10-15 11:23):
加焊没有用,要换新的才好

网友:
海没遇到过

网友A:
估计你的BIOS还是不对的

网友:
你给的信息太少了,各供电正常不? 信号呢?

网友:
有没有试过外接

网友:
供电复位都对嘛

网友:
有没有跑马啊。

网友:
做北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你的BIOS还是不对的

现在关键是显卡上的型号磨没了,在论坛里下载了几个都是不行的,只有一个能跑电流,但不亮,不知道到底刷哪个对

网友:
外接也不亮

网友:
BIOS 和显卡爱坏

网友B:
电流跑多少?这机器看看休眠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流跑多少?这机器看看休眠电路。

故障已解决,是显卡芯片坏掉了,之前是加焊的,没用,后来重新换一个就好了

网友:
同样问题 ,学习了

网友:
换显卡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