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每个求助帖.大家回复的第一句都是.刷过bios没?

楼主(2014-10-05):
笔记本的bios很会坏吗???bios应该不太会坏吧?
是因为刷bios比较简单快捷吗?
一直纠结要不要买个编程器.

网友:
因为BIOS有问题会出现各种问题的,BIOS也是最简单的排除下。做维修的话编程器肯定是少不了的

网友:
笔记本里面bios参与触发,上电,跑马,信号控制。你觉得有没有必要。

网友:
首先要排除软故障    这是根本    也是零 成本零风险的   所以说BIOS机维修必备   刷刷会有惊喜的哦!

网友:
还是别买的,这编程器又贵,还不好用,而且你又不想买

网友:
你不是维修的就不用买了。买了就是化无谓的钱

网友:
现在BIOS 出问题的超多呀

网友A:
BIOS 要配置EC,南桥,显卡的GPIO引脚定义,BIOS坏了配置引脚错误,EC,南桥,显卡工作就会不正常,你说重要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 要配置EC,南桥,显卡的GPIO引脚定义,BIOS坏了配置引脚错误,EC,南桥,显卡工作就会不正常,你说重 ...

开店已有10年左右了.台式机.一般板卡级维修.
感觉修台机主板.还不如换新来的省事.且台板一般也不贵.
一般用低端板.2-3线的.也能产生100多的利润.
笔记本自己能搞则搞.不能搞丢给同行了.
最近突发奇想.想自己深入研究研究笔记本的维修.反正我跟这同行讲好了.我搞搞再说.搞不好丢给你.告诉你我动过哪些地方.
bios重要性当然是知道的..是只是想知道..坏的概率..
也有见过网友.能触发的机..啥也没搞.先刷bios
结果变成不触发了
所以我想知道..bios坏的概率大不大..
另外.买那种编程器比较合适呢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