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创维]
创维42L01HF开机灯管,亮一下就灭了

楼主(2014-10-05):
创维42L01HF开机有声音黑屏,开壳检查看见灯管亮一下就灭有声音,测高压板24V正常,到高压板的ON/OFF.ADJ电源正常,现在就不好判断是高压板的故障,还是灯管的故障,有朋友修过这种机型吗?给点建议呢!!!这个机器是2*8灯管,2块高压板,一边是8个灯管。

网友:
测试全部灯管有没坏了,没坏就检查高压板有没坏

网友:
估计是灯管 ! 你点下灯管 不就知道了哇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包坏了,最好还是把灯光给测下

网友:
可以单独给高压版供电检查啊

网友:
仔细看一下亮 的时候中间有没有暗的一条。 如果有就是灯管有问题。

网友:
一根根测试。或者直接去保护 不插屏线 可以看出背光板那里暗  就是那一根灯管老化了,

网友:
去保护看看背光是否均匀

网友:
电视机修起来是不是很麻烦啊

网友:
请问你们是用什么仪器测灯管的好坏,效果好些?

网友A:
你可以断开一边高压板供电,开机看连续亮吗?这样不就一点一点排除了吗。当然只是假设一边全好!掌握了排除法,我想就不必再往下说了吧!也可变通互换高压板甚至两边灯管混合编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断开一边高压板供电,开机看连续亮吗?这样不就一点一点排除了吗。当然只是假设一边全好!掌握了排除 ...

这个方法不行了,还是一样的,我想说的是这个板子怎么去保护?

网友:
用单根灯管测试,最大可能是有灯管虚焊导致保护啦

网友:
用测灯管的一根一根测试一下,判断 是灯管坏还是高压坏

网友:
谢谢各位师兄弟的分亨

网友:
去保护看看背光情况

网友:
找根灯管加上代替,一根根试下不就知道啦

网友:
一组一组测试,没问题的话换高压板

网友:
灯管挨个点啊  都没事就是高压板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