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猫—有线路由——交换机——无线路由

楼主(2014-10-05):
先问:猫—有线路由——24口交换机——无线路由  这样的接法无线路由能用不。   说不能用的湿兄请回避。      下面能用了,  同时用了二个无线路由,都能正常使用。我加了第三个无线路由,也能正常用,没几天后所有的都不能用了。。取掉24口交换机,有线路由上的网络正常了插上24口交换机,所有的网都没了。   如果说这方法不成立,为什么还用了那么多天? 不在于桥接无线路由的方法,我都试过了。有人说的问题在于有线路由接24口那网线应为AB。求大神出世指点。

网友:
猫—无线路由——24口交换机你这样接试试

网友:
猫—有线路由——24口交换机——无线路由,肯定是可以用的,我这边就是这样接的,不过是把无线路由当作个无线交换机用的。既然接上交换机所有的网络都没有,何不换个交换机试试。

网友:
这样接法要注意两点:1、无线路由要设为动态IP模式;2、每个无线路由的网段最好不同。

网友:
还是有线路由器设置问题,可能地址有冲突

网友:
猫—有线路由——24口交换机——无线路由,可以使用,记得把下级的三个无线路由器的LAN口管理地址都改改。。。比如:192.168.2.1    :192.168.3.1   :192.148.4.1

网友:
猫—有线路由——24口交换机——无线路由  这样的接法网络肯定可以正常使用的,提供两种方法给LZ, 1:24口交换机——无线路由,由交换机的LAN口到无线路由器的WAN口,无线路由器的网关和前面的有线路由器的网关不一样,无线路由器的WAN口用动态IP就OK; 2:24口交换机——无线路由,由交换机的LAN口到无线路由器的LAN口,无线路由器的网关在有线路由器的DHCP值之外,无线路由器的DHCP关闭。关于LZ说“有人说的问题在于有线路由接24口那网线应为AB”,事实上确有这样的接法,一般用AB的接法是交换机的LAN口到另一个交换机的UP-LINK口,也可以理解为,交换的LAN口(除1接口和最后一个接口)到另一个交换机的1接口或者最后一个接口,其它的组合都用BB接法,希望可以帮到你。

网友:
路由器设置问题,可能地址有冲突

网友:
这里高手多啊

网友:
1.路由设置
2.交换机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