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入ROM,断电后电机不转了,盘也检测不到了

楼主(2014-10-05):
作完江阴stc sf后 回写ata 断电加电 出现错误:ERR A6:APP code
写入app断电加电故障依旧,怀疑ROM有问题,写入ROM,断电后电机不转了,盘也检测不到了.
App

网友:
写入的是原厂的ROM?再有写入ROM前用源希捷专修程序B系列3.0进行检查校验了吗?

网友:
再写入原来 的ROM试试呀。像这样的还没有遇上过,以前我玩过写ROM的,每次都 是成功的。

网友:
谢谢你们的回复,我正在回写 ,一会就有结果了

网友:
不行,回写ROM成功,最多能进F级,电机不转,什么命令也无效.
是不是方法不对,545208769qq,方便的老师联系下我

网友:
没然后了,不会搞了

网友:
去官网下载一个试试了

网友(2014-12-22):
楼主,是ROM程序有问题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