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52 不触发

楼主(2014-10-05):
昨日接了一台ACER   4752  不触发  用风枪加焊 U3604 来米,运行一天没有问题 ,今早开机 又不触发 ,这是啥问题啊 ,请高人指点!多谢

网友:
直接换了吧

网友:
不知你说的U3604是桥还是EC 什么芯片之类  没修过  不过应该就是这个故障点  是桥首先加焊了再重植  再换  是芯片就直接换个吧  要求稳定

网友:
不触发 !看看EC桥 条件么

网友:
U3604是什么啊

网友A:
加热能正常,可以考虑一下周围电路电容!!

网友:
待机正常不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热能正常,可以考虑一下周围电路电容!!

哦``谢谢 我看看先

网友:
待机正常 ,估计是哪里漏电的原因,没有示波器不好查

网友:
芯片不稳定还是换了吧。

网友:
直接更换芯片吧

网友:
是 5V铺助供电!

网友:
直接换什么啊 ·主板????

网友:
学习来了,结果修好了没?

网友:
换了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:
换芯片吧,加热只是找到故障点而已

网友:
5V辅助供电?最好弄个图来看看

网友:
桥有问题吧

网友:
是3合一桥的那种吗?

网友:
考虑一下周围电路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