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AOC 显示器 换过灯管以后 通电后闪一下就灭

楼主(2014-10-05):
AOC显示器画面发红  灯管坏了, 换过灯管以后 通电后闪一下就灭,外加一个高压条就会好,是原有的电源板和灯管不匹配 还是高压电路坏了?有没有解决办法  请高手指点!!!!!

网友:
高压电路坏了

网友:
应该是高压板坏了

网友:
是不是高压电路 短路了 保护了 还个高压就好了 你看看高压版 4606管子短路了

网友:
还有可能是那个线圈内部短路

网友:
以前也修到过,灯管,高压板一块换。

网友:
高压部分坏了,直接改通用高压板懒得修了

网友A:
测下升压线圈。如果正常,就直接去保护。

网友:
外加一个高压条就会好,那就是你原来的高压也坏了,,

网友:
用通用高压板代换试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换个高压包看看

网友:
高压板有问题,改条通用的吧

网友:
高压板有问题,换个通用电源高压一体板吧

网友:
你之前是红屏的,现在估计灯管线没焊好哦

网友:
替换法试试  改通用高压板 省事 省工时

网友:
电容有没有鼓包??,

网友B:
     说一下你这是多大的液晶,型号等。比如是四灯小口的,那你换了一个灯管还是所有的四只都换了!说细和清楚些会更好些的。根据你述一点建议:
1:你说AOC显示器画面发红  灯管坏了,简单说一下你如何判断的。(如果你事先用原板的电源一体板接另外屏上好的灯管测一下就好了。当然现在测也并不晚的也很关键。)
2:外加一个高压条就会好,可以说明换的灯管基本没问题的。如果原来情况的灯管还都能亮的话。最有可能的是灯管和高压板之间的衔接问题了!比如高压接口针弯了,就会断路保护的。

供参考

网友:
要么高压板要么灯管

网友:
单独测试下每个灯的电流,没问题的话就是高压坏了

网友:
先测试屏有没有漏电?漏电了也会造成熄灭

网友:
单点每根灯管,电流应该是差不多的,电流相差大也会一闪寂灭,还有AOC的显示器,基本是靠近屏线电路板那边的灯管,要一起换掉,,,

网友:
改个通用的高压板方便

网友:
去个保护。。。。

网友:
高压板  灯管

网友:
显示器可能是电脑行业最好干的啦,首先屏基本可以排除,因为屏线路板压线故障基本没法修,北方没听说有这种工具。排除屏以后也就是驱动板和电源板,再就是灯管。要是专业维修显示器我认为最少你应准备一套灯管和驱动板 和电源板。这样拆开后利用替代法立马就能找到故障点,然后你你能修板就修板,不能修板有配件直接换,再不行就淘宝进拆机板还有修不好?

网友:
换通用板没问题,说明高压板有故障

网友:
如果原来画面只是发红   换后黑屏 应该是绝缘问题

网友:
建议楼主对逆变器脚进行加焊,估计是虚焊造成保护

网友:
是不是你换的灯管没有焊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下升压线圈。如果正常,就直接去保护。

楼上正解。有可能所换灯管功率比原来的大。

网友:
很明显高压板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说一下你这是多大的液晶,型号等。比如是四灯小口的,那你换了一个灯管还是所有的四只都换了!说细和 ...

是AOC 22寸的显示器,由于这几天总是出现这样换过灯管还要赔上一个高压板的现象 所以是我就想是不是我的这批灯管有问题导致的,能不能把原有的高压板保护限度提高一点呢?

网友:
估计灯管没有换好,新手要多练练

网友:
不是灯管没换好,就是高压问题,外接灯管试试,是不是高压部分的问题
       试试什么都知道了

网友:
应该是换灯管后焊接处没有做好绝缘,有漏电,所以高压保护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