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580 维修求助

楼主(2014-10-05):
有台acer 5580 开始是客户用的时候突然黑了,过来看是高压条坏了,更换好,拿回去后,客户插上适配器突然又不行了,拿过来短路了,max8724更换之后,插上电源瞬间电流1点几,2.点几不等,然后恢复0.000,或者0.001, 3,5v均有,问下这个一般是什么情况??
维修求助

网友:
电源不是原装的?

网友:
等几秒是不是会又自动重启?这机器bios时间没设置是要触发掉电重启才开机的

网友:
不能直接上电呀,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