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x系列机型蓝屏、U11、U49芯片烧毁问题解决方案,这机型出货比较多

楼主(2014-10-05):
针对 Y470P/Y471Y47x系列机器出现0x00000116蓝屏,无法进系统的情况。
蓝屏截图信息如下:

问题分析
针对上述故障的部分机器更换主板可以解决,(主要是维修也可以)。对故障主板进一步分析,发现CPU风扇上方的一颗U11芯片烧毁(该芯片为显卡、显存芯片提供1.5V_VGA供电电压),如下图所示:

原因分析

此故障初步分析,可能和故障机器的D壳固定螺柱开裂有关。如下图所示,如果D壳螺柱开裂,势必在开合机器的时候,红框屏轴的金属部分可能会接触到Q110三极管附近的小电容(该电容和U11的输出电压脚直接相连接),当该电容短路时,则可能导致U11过流、烧毁的故障。

发生U11烧毁问题的主板,
Q110附近的小电容已经消失了(该电容连接至U11输出脚的1.5VGA POWER),取而待之的一个击穿的小坑

解决方案 针对出现上述问题的机器,请务必按照以下要求操作,否则可能会影响到维修效
1,针对有上述问题的机器,请同时更换D壳、主板等相关部件(我们做维修的粘一下也是可以的)
2,针对主板Q110附近区域须用绝缘胶布(如黄金胶带)做好绝缘处理,如下图所示:

网友:
这机器问题很多吧

网友:
这都是通病

网友:
目前没有修到哦,是通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