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问个问题,待机的,3V和5V 是不是只要接电池/电源都有.

楼主(2014-10-05):
待机的,3V和5V 是不是只要接电池/电源都有.比如, max 1631

网友:
一般的都是的  不是绝度的  看设计

网友:
有些是插上电池或适配器就有的,但有些电路设计是按下开关才有的,总之就是按下开关还不出3V5V就不正常了。

网友:
这个主要是看工厂设计 没有绝对

网友:
  所以说没有绝对的
看图纸设计

网友:
修到大部分是有的

网友:
有些有 有些没有的 看是什么板

网友:
主要看设计,一般3V都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