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池漏电的问题,有大神指点下吧

楼主(2014-10-05):
  昂达魔剑870m大板,客户说是一个钮扣电池最多用半个月,好吧动手,双二极管出来后电容量下短了换吧后极查下似乎没问题,拿回去后返修还是同样的情况但查下还是没发现问题,这次索性把整个电路全部换了..电池插槽,双二极管后面的电阻和电容跳线帽等等,不想半个月后还是一样的情况..真是莫名其妙..晶振的波形也对..求大神给个思路

网友A:
看看VCCRTC是不是连接到IO 有可能IO耗电

网友B:
打下相关信号对地阻值,看看是否有偏低情况

网友:
以上两位你师父都有道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VCCRTC是不是连接到IO 有可能IO耗电

跑线只到南桥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打下相关信号对地阻值,看看是否有偏低情况

所有的信号值都在正常范围

网友:
查到南桥的电压正常不,是不是经过三极管转换的,我今天就修到一块,三极管有轻微漏电,导致不触发

网友D:
还有这毛病他电池不是假的吧

网友:
RTC电路正常吗,不过个故障不值得一修,修的成本比换电池的成本要高出好多

网友:
RTC电路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所有的信号值都在正常范围

1.确定电池电压能达到≥2.V
2.取掉电池,量测RTC相关信号对地阻值是否正常(电池必须取掉)
3.取掉RTC相关电容,更换二极体
4.找到I/O上VBAT脚位,把它撬起(注意不要把针脚搞断)
以上还没好且RTC线路无穿孔问题或PCB短路问题,只有更换南桥了

网友B:
更换正电池电压 2.8V以上

网友E:
买个5块钱的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买个5块钱的试试

这个是8块的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有这毛病他电池不是假的吧

其他机子也用这种啊都么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更换正电池电压 2.8V以上

新的上去3v,大概在三天后变2.9v,
维持十天左右变2.2,两天之后就是0.5v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.确定电池电压能达到≥2.V
2.取掉电池,量测RTC相关信号对地阻值是否正常(电池必须取掉)
3.取掉RTC ...

1,确定
2,打值在300-500左右
3,取掉跳帽有3v接上去就变成2.5,我觉得桥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1,确定
2,打值在300-500左右
3,取掉跳帽有3v接上去就变成2.5,我觉得桥的可能性很大

RTC 电容取掉没? I/O接的VBAT脚有撬起么?做完这些基本就可以判定为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TC 电容取掉没? I/O接的VBAT脚有撬起么?做完这些基本就可以判定为桥了

一开始就取掉了,撬起来了,差点就撬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