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0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

楼主(2014-10-05):
接一台联想Z470有时能触发,有时触发不了,SIO_PWRBTN#有3.3V就能正常开机,不触发的时候SIO_PWRBTN#只有2V ,  现在就是有点搞不懂SIO_PWRBTN#是怎么产生的  求解救。。。

网友:
对着上电时序查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ec it什么型号

网友:
你要说详细一些吗   ,我们拆帮你分析问题在哪里 吗

网友A:
SIO_PWRBTN#信号是IO发出送到 南桥触发模块的。检查IO供电及SIO_PWRBTN#信号传输路径和南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IO_PWRBTN#信号是IO发出送到 南桥触发模块的。检查IO供电及SIO_PWRBTN#信号传输路径和南桥。

嗯   看了下是+3V_S5和+5V_S5电压转换这的问题  不正常的时候控制角只有3.3V没法完全导通  现在确定S5_ON和上拉15V在不能触发的时候是正常的    机器现在又一直能开机  没法测试   只能等出问题再测了

网友:
楼主还没有修好啊??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没有?

网友:
直接换个IO吧,

网友:
不行就换呗

网友:
升压15V哪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