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学主板维修,求教!!MSI7715维修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10-05):
新手学主板维修,求教!!
MSI7715主板开机掉电,检测到CPU供电稳压管坏,更换后可开机10秒继续烧稳压管,求高手指教

换了还一样正在查电路,都下成这样了
有个问题很奇怪电源IC8脚对地阻值一下没有,,过一下再测有10到12....迷茫
装回去又烧

问题更新,更换3个电容,稳压管全换成p75n02ldg,现在不烧管了,开机不跑码,测得下管供电只1.08V不正常求指导!!!

网友:
CPU管理芯片

网友:
是不是cpu供电这一块存在 着短路啊

网友:
打值看看有没有G极空焊

网友:
“CPU供电稳压管”?是上、下MOS管吧?电源管理IC一拼更换。

网友A:
换了还一样正在查电路,都下成这样了
有个问题很奇怪电源IC8脚一下阻值没有一下有10....迷茫了

网友:
你换个CPU管理芯片。。。然后 再换一组MOS管。。你再测量阻止。

网友:
一般管子烧了。。。基本管理芯片也烧了 !

网友:
不要迷茫了,直接换掉管子,和芯片

网友:
跑线路中,在线等师傅来看一下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还一样正在查电路,都下成这样了
有个问题很奇怪电源IC8脚一下阻值没有一下有10....迷茫了

还没放完点就会有10阻值咯,要短路一下,把点放了再量才准确。确定全部上下管的阻值正常才上电,这样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了还一样正在查电路,都下成这样了
有个问题很奇怪电源IC8脚一下阻值没有一下有10....迷茫了

电源IC8脚一下阻值没有一下有10,说明这个引脚可能存在虚焊情况或者换个电源管理IC试下。

网友:
问题更新求指教

网友:
CPU供电稳压管”?是上、下MOS管吧?电源管理IC一拼更换。

网友:
看来你这个问题还应重点查电源管理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