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0有时能触发 有时触发不了 求救

楼主(2014-10-05):
接一台联想Z470有时能触发,有时触发不了,SIO_PWRBTN#有3.3V就能正常开机,不触发的时候SIO_PWRBTN#只有2V ,  现在就是有点搞不懂SIO_PWRBTN#是怎么产生的  求解救。。

网友:
SIO_PWRBTN#是当按下开机键时,由 EC发出来到桥的开机请求信号。

网友:
看下这个信号的上拉电压 电阻正常不

网友:
跟我修的一台联想的笔记本F41A故障有点相似,我的是开关的电压不正常,时高时低,开关经过一个二极管到EC这边,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又好了,客户拿去两天有回来了,来会两次了,我现在是把那个二极管去掉了,如果直接从3.3V的电压接过去,不行的,3.3V要经过一个电阻后在到开关脚才可以,现在是亮了,也不知道稳定不

网友:
可能是EC拉低了SIO_PWRBTN#,换了EC没有?

网友:
学 习 学 习

网友:
果断换EC,加焊无用,必须换了

网友:
应该不是EC 问题吧

网友:
断开,看是EC还是南桥那边的问题。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