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770E fu复位灯长亮 不跑吗!

楼主(2014-10-05):
经检查!全板供电都有! 供电有了就测时钟 发现PCI A16脚有5v电压 但没波形 PCIE16 A13 A14有一脚有100m波!由于是新手,对AMD的时序还搞不清楚 就只好网上狂搜了!发现没有对的上号的哦!那就还是从时序下手喽!就在本坛上下了个图纸对照坛上的单片AMD时序图!看图纸 跑线路终于被我找到SB_CPUPWRGD没电压 再检查原来是 472排阻漏电q45导通拉低了SB_CPUPWRGD换了一个 马上跑马!!

网友A:
怎么不把时序分享一下呢?

网友B:
这板症状是无复位,不跑码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板症状是无复位,不跑码?

是的,楼主上面都说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不把时序分享一下呢?

770的,没有记错应该的话应该是:内存--VDDA2.5--CPU--桥--总线--时钟--复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不把时序分享一下呢?

哈哈新手 只是照套别人画的单桥AMD的时序图 一个一个信号找的 到现在我也没搞懂!

网友C:
PCI A16脚是什么?时钟吗好像不对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CI A16脚是什么?时钟吗好像不对吧

应该是PCI B16脚,楼主这里描述错误。

网友:
小小的排阻害死人呀,楼主运气比较好,还整了一张图纸

网友:
主要是图纸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