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今天修了个HP 450的机器,开机重启问题

楼主(2014-10-05):
今天修了HP 450的机器不开机,测试是开机电路问题,修好了,开机OK,亮机。叫小伙子装机,测试后发现开机后关机无论是进系统关机,还是按开关开机都会重新自动开机。
不开机

网友:
网络唤醒和RI#信号会导致关机变重启,还有进BIOSS看看是不是设置了网络的什么什么东西,关闭它。放放电,刷下BIOS看能解决不。

网友:
BIOS我重新加载默认了。450的BIOS不大好找呀

网友:
我有一次也是这样,后来发现在换EC时没有拖好锡

网友:
重点查EC信号

网友:
换网卡吧...

网友:
开关机信号是EC控制的吧,查一下EC

网友:
关机变重起,按上电自动触发修

网友:
试试bios启动顺序可正确

网友:
最好裸板再试试,如果还一样。拆掉网卡芯片看看

网友:
刷bios 试下

网友:
检查一下EC.可能性会大一些.

网友:
wake,ri#都查过了吗

网友:
最烦这种故障,网卡,EC,桥,一人一个排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