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 N78GK 上U不触发,请板神指点

楼主(2014-10-05):
昂达N78GK 上U不触发,有大神遇到过没?上负载上电电压正常。

网友:
别沉,顶上去,求解啊

网友:
U供电有问题

网友:
重点查一下供电芯片和U,假负载能上电是通过更改电路实现的,真U是内部工作条件满足才工作的,有点区别.

网友:
CPU供电问题吧

网友:
你是三代内存的板子??这种的腰上X系列的CPU

网友A:
我见过一块  上AM2的CPU不触发,但是这个是AM2的主板,上AM3的CPU可以触发。。。。不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见过一块  上AM2的CPU不触发,但是这个是AM2的主板,上AM3的CPU可以触发。。。。不懂。。。

如果AM2的板子用的是三代内存的话,就只能用AM3的CPU

网友:
上U不要看CPU槽,要看是几代内存,3代内存就要AM3的U

网友:
是不是cpu装错了,如果没错在上电时,看看主板有没有什么现象,是上电保护还是直接不触发。如果上电保护,主要还是查一下cpu供电那一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