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P55-UD6通电断数码卡IRDY/BIOS常亮

楼主(2014-10-05):
最近修到一块技嘉的GA-P55-UD6的板子,之前是点开机键然后数码卡上IRDY/BIOS常亮,然后官网下载了一个BIOS刷了以后还是一样的问题,纠结了很久弄不出来BGA也打过了,打了以后还是一样的问题,现在没辙了,我也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,或者其他问题,所以来迅维求助一下。。。。技嘉的板修得少,通病之类的就更不知道了,华硕的修得多点吧,如果是BIOS问题,希望论坛上的朋友发下这个板子的BIOS发给我一下啊,谢谢!可以上传上来,也可以发到我邮箱1402406576@qq.com,谢谢啦!上图:底板号是2.0的

网友A:
官网有BIOS下载,要对清板本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官网有BIOS下载,要对清板本号

官网不是只有一个1.0和1.1的么?好像没有2.0的啊

网友C:
GA 现在不是双BIOS吗,把主BIOS和从BIOS对换

网友D:
看似是双BIOS吧?好像记得,有种方法能把副BIOS的程序去覆盖主BIOS的,你自己搜搜方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A 现在不是双BIOS吗,把主BIOS和从BIOS对换

之前兑换过得,不行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似是双BIOS吧?好像记得,有种方法能把副BIOS的程序去覆盖主BIOS的,你自己搜搜方法吧

之前试过好像是清CMOS大概十秒左右?还是不行的

网友E:
台式机修的技术还很差,跟不上啊

网友:
似乎不是很好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台式机修的技术还很差,跟不上啊

饿。。就是啊,像特别是技嘉这种板就修得很少。。

网友:
这个我也不知道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官网不是只有一个1.0和1.1的么?好像没有2.0的啊

我上官网查了一下,确实没有2.0版本,刷个1.0试试,刷前要备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上官网查了一下,确实没有2.0版本,刷个1.0试试,刷前要备份

恩,下载过1.0版本的试过的,早就刷过的,不行的,BIOS也是之前上家刷过的吧,动过的,还是不行,估计只能先放一边了,技嘉的感觉不好修。。。

网友F:
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吗

网友:
查查时钟正常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吗

这些都正常的

网友B:
这都是正常的噢,,,一般是按照供电,时钟,复位思路,都有了就没辙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这都是正常的噢,,,一般是按照供电,时钟,复位思路,都有了就没辙了

都有了,刷BIOS,加焊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都有了,刷BIOS,加焊桥

就是去官网下了一个1.0的刷了,还是不行,桥也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