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200一体机卡LOGO求助!

楼主(2014-10-05):
联想C200一体机开机卡在第一界面
BIOS刷过了 光驱 硬盘都拔掉了,无限网卡都下了,都无解!
求给思路 谢谢

网友:
卡LOGO你看看USB接口什么的  仔细观察下主板看有什么异常 以前见过好多USB坏了 卡LOGO 这个机子BIOS爱坏的

网友:
换桥是最好的选择

网友:
卡logo还不换南桥

网友:
换桥试试看,不知道会不会好,

网友:
外设 USB 桥! 网卡  等

网友:
可能就是桥或cpu了  试试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