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KPL-AM 不跑码求思路

楼主(2014-10-05):
本人完全是小白,最近没事学下修坏主板,碰到些问题望师傅指点,在此谢过。。。
P5KPL-AM不跑码
测各供电电压正常
测量时钟
测PCIE槽的A13和A14脚,都有0.47V左右的电压
再测量PCI槽的B16脚:1.74V
时钟正常
测复位
测量PCI的A15脚
用镊子去触碰RST开关,A15脚跳变为3.3V--3.2v--3.3V (拿了个正常的板测的也是这样不知道算不算正常)
测量总线3.38V
测量SPD3.38V

用假负载打下北桥到U的地址、数据线阻值多数都是在220 有几个在221.应该是正常的吧 总线时钟0和总线时钟1是0.425v 内核电压1.00v vtt电压1.25v 复位1.25V  主时钟0和主时钟1无电压(这个算正常吗?) pg信号1.25V.哪个不正常呢问题出在哪呢?

内存打值卡测量数据阻值第一次量在大多数阻值在395有几个398,其中有4个有时阻值是395有时又0.000这个怎么回事??第二次量阻值又是412有几个411 有1个阻值有时412有时又0.000这个跟第一次测量到0.000是同一个脚(问题在这里?)。时钟阻值390,系统管理总线阻值740,地址线阻值290.  1.8核心供电阻值88 3.3v阻值110.

网友A:
BIOS的供电正常不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的供电正常不,

bios   1脚3.40v   2脚1.43v   3脚3.33v   4脚0v    5脚3.40v    6脚0v    7脚3.40v    8脚3.40v  刷了好多下biso了 也换过bios 还是不行 电压算正常吧??

网友B:
测VRMPWRGD正常不 然后在测下PICRST CPURST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测VRMPWRGD正常不 然后在测下PICRST CPURST

具体测量点?求测量方法,原谅我这个小白吧

网友D:
北桥可能挂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北桥可能挂了。

内存到北桥短路现象?上电测那几个数据点的电压和其他数据点的电压一样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内存到北桥短路现象?上电测那几个数据点的电压和其他数据点的电压一样哦

北桥热不热?内存上拉电压供电块热不热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北桥热不热?内存上拉电压供电块热不热?

整个主板的元件都摸过了  都不烫手  南北桥有温度不烫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具体测量点?求测量方法,原谅我这个小白吧

VRMPWRGD在CPU电源IC上量CPURST上假负载找测量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VRMPWRGD在CPU电源IC上量CPURST上假负载找测量点

假负载上面的复位是1.25V   VRMPWRGD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所谓的"en脚“???

网友:
楼主量得可真够全面的,不过个问题也挺奇怪的。期待大神路过

网友F:
上打阻卡。关键点度量下

网友:
  822  排阻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假负载上面的复位是1.25V   VRMPWRGD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所谓的"en脚“???

不是EN是GD脚具体看图纸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不是EN是GD脚具体看图纸

点位图找不到VRMPWRGD  找到了VRM_GD 1.25V 不知道算不算这个?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点位图找不到VRMPWRGD  找到了VRM_GD 1.25V 不知道算不算这个??

应该是这个,有电压就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上打阻卡。关键点度量下

cpu假负载地址数据所以点都测了  内存打阻卡地址数据时钟总线供电所以点都测量过了 数值都在贴里 还有什么量的  示波器就不要说了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应该是这个,有电压就正常

没上真u没有电压 上真u才出来电压。。 哪为什么不跑马?能帮忙分析下吗??

网友:
你刷下BIOS 上下CPU带灯坐测试 ,用橡皮擦把CPU铜点全部擦干净 不行换个U试试

网友E:
把内存旁排阻换试下
夏日阳
换的话没那么多排阻 都量过了 正常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把内存旁排阻换试下
换的话没那么多排阻 都量过了 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