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V460 维修一例

楼主(2014-10-05):
同行送修V460 待机正常 触发51123发烫
量后记电压5v_s5短路
烧鸡发现62881损坏
...原本以为换上芯片就好 谁知道风枪吹下来用烙铁拖锡...焊盘掉了7 8个脚
无比的囧阿 当时
无奈之下只能飞线了
飞线上去用绿油固定
但是风枪一吹 飞上去的线要不就是歪了要不就是断了...
心里非常的不甘心 送钱的机器就因为几个点修不起来?
想想这个机器是HM55 双显卡的机器
在自己的印象当中这种平台的机器很多集成显卡供电都没有做 直接用的独立显卡
于是乎取下62881 和 上管u40
加电亮机
注意这个机器不上cmos电池第一次开机会掉电

网友A:
师弟焊工不过关。。。。

网友B:
上次徒弟给我把烙铁温度调低了 我焊D95280焊到死    幸好最后焊好了没掉点 第二天我才发现  更囧!

网友C:
就是拆掉一组供电PWM吗?

网友D:
还是算不错的了能修好

网友E:
这招真是绝了,弃车保帅

网友F:
真的就这么简单?连BIOS也不用刷,CMOS里也不用重新设置?

网友G:
这样子做 保护电路也没动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师弟焊工不过关。。。。

我焊工我还是挺有自信的.... 这..巧合巧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次徒弟给我把烙铁温度调低了 我焊D95280焊到死    幸好最后焊好了没掉点 第二天我才发现  更囧!

95280好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就是拆掉一组供电PWM吗?

嗯 纯属意识帖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还是算不错的了能修好

运气好.. 要不一直补线补线烦也得烦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招真是绝了,弃车保帅

确实绝了...我都没想掉了那么多焊盘还能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真的就这么简单?连BIOS也不用刷,CMOS里也不用重新设置?

...PCH的不用刷bios把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这样子做 保护电路也没动作

PG是3V直接上啦的没有接任何地方

网友:
这样也能好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PG是3V直接上啦的没有接任何地方

呃 那机器就只是不能切换成集显用了

网友:
经验贴,顶一个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呃 那机器就只是不能切换成集显用了

这倒是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