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哪里有辅助电源变压器卖

楼主(2014-10-05):
请问哪里有辅助电源变压器卖?辅助电源变压器坏了怎么办?很难找到同型号的!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多彩电源的辅助变压器哪里找

网友A:
从坏电源中拆一个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从坏电源中拆一个,,

很难找到原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难找到原型号

都差不多,,,原边电压相同,副边产生一个5V ,有的还产生一个IC工作电压

网友:
既然你如此热忠于修这个电源,变压器不防自己重绕一下,匝数也不多。

网友:
很少遇见它坏的既然这样还是放弃吧

网友:
变压器坏了,拆出来,把铜线一样长的绕一下.绝缘做好.试试看.或许也行的通

网友:
这个很难购买,只有从同型号拆.

网友:
拆开~把线量一样长~缠上就好了

网友:
多彩电源的型号是什么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自己绕线制作吧

网友:
我 是找旧板上脚位相同的代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