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AS硬盘用什么工具能读出数据来?

楼主(2014-10-05):
最近碰过几次SAS和SCSI硬盘…… 挠头啊

所以想请教一下:用什么工具能读出SAS硬盘数据?

(1) SAS阵列卡?----那个可是要装系统和驱动的…… (我有HP和DELL的服务器,它俩也都有SAS阵列卡……)不过没干过,具体要怎样做呢?
    【对阵列卡并不熟悉,另外把一个待修的SAS插到里面会有什么效果----那不就改变了原RAID了?】

(2)PC3000-SAS SCSI 卡?

(3)宏宇SAS SCSI ?? ----对SAS新盘支持的怎样?

还有其它什么工具吗?比如SAS转USB的?这接口插到普通SATA里根本就识不到,额……

有知道的朋友请回复下,谢谢。

网友:
客户的服务器里只一块SAS硬盘,硬盘是好的,只是数据被误删了

可是现在苦在没法把SAS接到电脑上识别……
大家有什么其它方法不?

网友A:
楼主说的方法都可以
SAS硬盘,接在服务器上,可以像普通硬盘一样读写。

网友:
SAS跟普通的SATA都是串口,内部结构一样的,只是接口不一样而已。

网友B:
有专用的转接卡卖的,淘宝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专用的转接卡卖的,淘宝下吧

SAS是没有转接卡卖的(不会指的是SAS阵列卡吧?)……只有PC3000 SAS SCSI的价格要比UDMA贵多了(还有个宏宇卡),只为导个数据,不实际。

服务器里也就只能装在SAS阵列卡上才能识别,那要采用什么模式呢?raid0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说的方法都可以
SAS硬盘,接在服务器上,可以像普通硬盘一样读写。

那我想问:如果把SAS硬盘接到普通电脑上是不是也能一样的读写呢?

网友:
还不能破坏原SAS盘里的数据,所以只能在有系统的电脑上进行了。用什么方法实现呢?服务器选择RAID0系统重做好后再接入待救数据的那个SAS盘?

网友:
没有转接卡就不知道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那我想问:如果把SAS硬盘接到普通电脑上是不是也能一样的读写呢?

接个SAS卡,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个SAS卡,就可以了

哦,谢谢您

网友:
就是SAS阵列卡啊,你接硬盘上去就跟普通硬盘一样读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