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943NW不通电之电源板PWM电路改芯片

楼主(2014-10-05):
        接修到一台三星943NW的19寸显示,客户报修故障为不通电。
        接到显示器第是时间,把故障问题还原。接上220V电源接头,按开关无任何反应。
        已经确定故障为不通电,开壳检查确认故障区域。打开外壳目测没有明显元件烧毁。先来测测高压电源一体板有无电压输出,测量结果是无任何输出。已经判断出故障区域,把高压电源一体板拆下来。

        直入主题,测量EMI电路正常有320输出,PWM电路周边元件挨个测量都没有什么问题,目标锁定到PWM芯片上。此PWM芯片为PO368的芯片,测量它的第八脚启动脚有165V左右,断电检查这个芯片的第八脚是由两个33K电阻连接到大电容的正极。由此可以发现这个PWM芯片启动脚应该300多伏的电压才正常。但现在只有165V左右手头上也没这个芯片,仔细检查PWM电路,发现这个电路跟LD7575的一样,把手头上仅有的LD7575换上试试。通电测试,输出正常。这样证明是由于PO368内部短路把启动电压拉低了,故此电源板只要更换PWM电源管理芯片就修复了,电源板有输出了,装回机器通电按开关,显示器正常显示,故障修复。

网友A:
启动电阻不是300V就是16V 呵呵

网友B:
这不是三星电源板。

网友:
两个33K电阻组成了启动电路,有点小了,起码也得200K以上。可能更保险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不是三星电源板。

确定不像是三星的电源

网友C:
这个怎么可能是三星电源板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启动电阻不是300V就是16V 呵呵

100多伏都有,LD7522,不就是吗?有绝对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00多伏都有,LD7522,不就是吗?有绝对的吗?

其他的我还真没怎么见过  呵呵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不是三星电源板。

是,或者不是,它就在那里,不变不假。
你信,或者不信,它就就在那里,它就是三星显示器的电源板,有板号证明!

网友:
三星的显示器电源部分用了一条黑线把高压和低区分开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怎么可能是三星电源板呢

三星的显示器电源部分用了一条黑线把高压和低区分开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不是三星电源板。

三星的显示器电源部分用了一条黑线把高压和低区分开来

网友(2015-01-28):
那就是说LD7575能直接完美代换PO368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