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30不显示维修,不过细心惹的祸!

楼主(2014-10-05):
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G430,说不开机,拿来一测,电流跳变最后到0.9不动,心想难道是显卡。按照习惯,先把内存擦擦,不行。拆开后把显卡用风枪吹吹,还是不行。心想有点麻烦了,就把机器翻来覆去瞅瞅。突然,心头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。
啊!USB 5V短路造成的啊,能秒杀的机器搞得那么麻烦!还是不够细心啊!。麻利的吧USB换了,好了,正常显示了。
最后装机,发现花屏,动动屏线正常了,把屏线拆了,发现断线,连上OK了。以后还是得细心啊!

网友:
USB短路通病了

网友:
没干桥就没事

网友:
所以说先看是最重要的

网友A:
你去做显卡的时候都没发现吗?

网友:
你这心就算够细的了!

网友:
嘿嘿,联想的就哎坏这个USB,坏了电流过不去

网友:
楼主还算幸运要是U口短路再把桥烧了那就麻烦了

网友:
细心可以修好好多笔记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去做显卡的时候都没发现吗?

没做显卡,就只是吹下试试。没确定之前,可不敢随便做显卡。

网友:
还是联想好,USB坏了还可以挣修机器,顺便换USB的钱也挣了。

网友:
又是一个通病? 先记下来

网友:
看来外观检测不能忽视呀

网友:
G430 USB断针是通病来着  我一看到这个机型开机不显示或者卡LOGO啥的,就先瞄下USB口

网友:
高手原来在民间啊

网友:
我这里一台G430安装系统时死机。有时装到67%有时一开始装就死机。不知什么问题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,好多都是这个坏的

网友:
新人初来乍到  学习中

网友:
细心会让你少走不少弯路的

网友:
你的点不好啊 大多数u口电路坏是不会影响开机的 我今天还修了一u口电路短路的

网友:
楼主细心呀,要是我早就干显卡了

网友(2014-12-13):
我这也有一个,上电到1.几了就是不亮,正琢磨呢。看了你的帖子,一看机器,哈 ,一样的毛病啊

网友:
很多时候细心一点 就会省去很多麻烦

网友:
我一般修主板的时候会先检查板子的外观情况

网友:
学习了,修电脑要细心

网友:
这个机子的USB,

网友:
修东西还是要细心

网友:
望闻问切嘛。还是有道理的 呵呵。楼主又捡着了。以后这种帖子不用发了,发新人区看看还差不多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通病 我都遇见过好几次了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

网友:
走了弯路,g450的机器这个问题也比较多

网友:
貌似好多机子都是修了半天都是USB问题呢。。。

网友:
有时候想当然了,不过做这事还是要细心啊

网友:
现在联想本USB口短路造成加点不亮的现象很多,大家要注意啊

网友:
楼主已经很细心了

网友:
G430 就爱坏USB接口 导致不显示

网友:
没有换显卡  楼主够细心了   楼主也捡到了

网友:
细心会让你少走不少弯路的!

网友:
联想的USB接口是容易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