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2口不能用

楼主(2014-10-05):
PS2口不能用   IO  接口   上接排阻 电容   换过 时钟数据线阻值正常 不能用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供电5V也正常

网友A:
什么主板?有的主板还没有IO呢!都正常考虑南桥吧。

网友:
查IO管不管PS2,管的话换IO,不管的话就是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主板?有的主板还没有IO呢!都正常考虑南桥吧。

IT8712F  杂牌945

网友:
IT8712F是管键盘鼠标的换了也不行。。

网友:
重刷BIOS试一试

网友:
南桥也有可能

网友:
楼主该换 都换,干嘛不换PS2接口试试

网友:
看看有没有其他短路的排针没,曾经维修过一篇TPM 排针 13 14短路导致PS/2不良的飘过

网友:
先排查一下是不是接口本身的问题吗,一般的情况这个P/S2接口很少出故障

网友:
南桥。我之前有个PS USB不能用。换IO BIOS度不行。换南桥好了。你试试

网友:
数据线打阻值多少啊

网友:
加焊一下南桥不行就得换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