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联想L197WD显示异常,驱动板和排线都更换,还是花

楼主(2014-10-05):
联想L197WD显示异常   OSD同样屏幕是三星LTM190BT03,驱动板和排线都更换,还是花,怎么破?

网友:
换板子点屏 以此来区分到底是屏的问题 还是外围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感觉就是屏线 的问题。

网友:
屏线和驱动板都换过了

网友:
有屏测试没啊

网友:
屏的问题   放弃吧

网友:
换过这两样还是花,就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能不能保证后换上的屏线没问题?

网友:
屏供电吧。。

网友:
感觉是屏线的问题  ,但是你两样都换过了。不得不相信是屏幕的问题了

网友:
我也这个屏
同样的故障我屏的主芯片都换了还是这样客户描述是摔了一下

网友:
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看,还是一样问题就是屏坏啦

网友:
屏的事  论坛有说的,我记得我也发帖子说过具体好像是屏上少了一路电压

网友:
驱动不对!

网友:
明显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负像肯定试屏问题啦,这个就不会修了。等待大神讲解。

网友:
屏电压都正常不?

网友:
这样的屏是我就放弃了,应该是屏坏了吧

网友:
你测一下屏电路吧。外围都替换过了就是屏电路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测一下逻辑板上的关键电压,看看值对不对,不对就继续沿问题找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