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网吧5台玛雅的显示器一天全部搞定了,说是修好那去翻新的

楼主(2014-10-05):
显示器都过来都没人修的,我一个人修,师傅忙着修屏,二师傅忙着修笔记本,小徒弟忙着看小说,显示器我一个人忙着搞。2台通病,通电指示灯亮白屏一个,一个拆开有花屏,拆开后直接换屏线OK,一般应该是时间导致的质量问题吧,玛雅的通病。还有一个显示器是通电指示灯不亮,拆出来后发现15V,5V,驱动板转3V的,按键板的都有,马上去刷了一个BIOS,不妙,没亮,但灯一直是那个橙色,按了一下没关掉,纳闷,一看 按键6个都坏了,完全不能拉低。果断换了,然后再试能关,但这个BIOS没用,我想了一个方法,把同样修好的玛雅显示器拆出来,换上同样的驱动板,OK,正常点亮,看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,果断下了好驱动板的BIOS刷进去,无果了,灯都不亮,先放一边了,还有一台点亮几秒就熄,四灯的,拆开之后点电管发现一个灯管再闪,电压不稳 ,但是白的。然后想给他去保护,没办法去了之后 ,我就接了三个好灯管,一个坏了没接,发现光不顾亮,没办法交差,插上坏了,但肉眼能分辨 光有闪烁,没办法交差,只好换灯管,花了60分钟换掉了这个灯管,一切正常,还有一个玛雅显示器,点亮有一横条白线,当时以为是屏坏了,但拍一下又好了,在点在好 又出现故障,不稳定,师傅说屏坏了,所以我做了我该做的,把屏坏的驱动板拆了出来换上另外那个坏驱动板的显示器上,哈哈,把那个驱动板坏的救活了, 然后坏屏的直接组装的起来。就这样全部一个个挨个测试了。终于泻了口气。

网友:
呵呵呵 显示器一般好修

网友A:
显示器只要不是雷打的都是很好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器只要不是雷打的都是很好修的

呵呵,运气不错,简单的5台

网友:
显示器好修~加油啊

网友B:
最耗时的就是换灯管了

网友C:
看样子,你修得太爽了,下次因该来十台。

网友:
屏线时间长了花屏。不是这台显示器的通病。N多牌子都有这个问题。直接换镀金的新排线。显示器维修比笔记本来的快。

网友D:
三个灯管好的 ,该高压更方便点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三个灯管好的 ,该高压更方便点。

我改了,但是光很暗,没办法交差的,比原先的暗很多,而且接上坏的,灯光师恢复了,但有隐约闪烁 也没办法交差,只好换灯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改了,但是光很暗,没办法交差的,比原先的暗很多,而且接上坏的,灯光师恢复了,但有隐约闪烁 也没办 ...

一般改的高压都不会很暗,这个就不同了,当时也是纳闷了,也很郁闷,看来必须要换灯管,运气不好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看样子,你修得太爽了,下次因该来十台。

切- -我刚来不久的时候,网吧拿来了11台AOC的显示器,全是电容怀孕了,修了我一整天

网友F:
你有同型号的可以代换。像灯管问题我都是换灯管,去保护太危险。还有楼主换个灯管用了1小时,这技术有待提高啊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你有同型号的可以代换。像灯管问题我都是换灯管,去保护太危险。还有楼主换个灯管用了1小时,这技术有待提 ...

你真想知道我是怎么换的灯管么- - 灯管拿下来不是要拿掉那个白色的板子么,那个板子拿不掉的,我看了,仔细一看很难拿下来,两边卡着在,要搬开的,还好一边有烧断的,直接抽了出来,然后当我焊的时候 我发现  不能直接放进去,因为放回去也是插进去,死死的插进去在上面焊了,然后裹上绝缘胶。你知道这个难度有点大的。

网友G:
我对换灯管都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切- -我刚来不久的时候,网吧拿来了11台AOC的显示器,全是电容怀孕了,修了我一整天

哈哈哈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真想知道我是怎么换的灯管么- - 灯管拿下来不是要拿掉那个白色的板子么,那个板子拿不掉的,我看了,仔 ...

这也行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最耗时的就是换灯管了

最耗时的是带不动负载和偏低

网友:
楼主可以出徒啦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你有同型号的可以代换。像灯管问题我都是换灯管,去保护太危险。还有楼主换个灯管用了1小时,这技术有待提 ...

你换灯管多长时间呀?是4根全换还是换灯架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真想知道我是怎么换的灯管么- - 灯管拿下来不是要拿掉那个白色的板子么,那个板子拿不掉的,我看了,仔 ...

那是啊,我第一次这么搞啊,还不错哦。花了点心思,主要是绝缘要做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对换灯管都怕了

哈哈,我也不知道  灯管就是漫长的活 我比较喜欢 那样就没人找我干活了 一个人慢慢的搞呗,又不是自己是老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换灯管多长时间呀?是4根全换还是换灯架呀?

差不多一个小时,就换了一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