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470 通电吱吱响

楼主(2014-10-05):
没有见到明显短路的地方,好像只要是电感都在响,不好修哦,有哪位大哥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帮忙告诉小弟一下
问题

网友:
桥或者显卡坏了。以前修过这种机器。

网友:
某个芯片的频率设定有冲突。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,一个一个断开了

网友:
通电响?排查下哪一路响 可以 断开电感判定

网友:
桥或者显卡坏

网友:
电感响两种原因,一是本身质量,可用手按压电感,甚至也可瞬间短接一下电感听响声是否消失。二是流过电感的电流过大或发生谐振。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台吱吱响的,一样的机子,现在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,LZ的修好没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