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C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4-10-05):
品牌:ASUS
机型:k40C(x8ac)
板号:K40C REV2.1
故障:不触发(按开机没反应)
维修过程:接上电流表。电流0.035左右。按开关没反应,拆机裸板试机,先测开有没有坏,(对角测引脚,按开关导通为好)发现开关坏,按开关再试故障依旧,测开关有3.3V-0-3.3的跳变,说明开关有动作,按不开机维修,先查待机的时序。查测3.3V/5V电感没有电压。说明没有待机,这个机子好像是要EC的待机正常后才有待机的开关信号输出,那就先从EC入手了,查EC 查的待机电压有3.3V,晶振起晶,EC-RST#复位 3.3V  AC-IN-OC#0V. LID-SW#3.3V EC-RSMRST#0.8左右这个为低,就不正常了,这个经过三极管发出PM-RSMRST#。拆掉这个三极管,EC-RSMRST#2.3左右,应该这个电压不知是不是正常,以前测其他极为3.3V。先换个EC再试试看吧。这个ECIT8500E,手上没有这个EC ,论坛的都说用IT8512E能代用,装上试了还是和原来一样、不放心还是在网上订个同型号的装上再试,可以试后还是不行。应该和EC没关系了,排除EC,就做南桥去了,先加焊试下,呵。能开机了,装上CPU,内存,试机能点亮机了,关机再开又开不了,故障在和原来 一样,待机0.035左右。测待机没电压。南桥拆出来重植后能开机,正常待机0.0093V  5V电压正常。试几次后还是开不了,没待机时0.039。测EC-RSMRST# 1.2V  PM-RSMRST#也为1.2。拆掉三极管EC-RSMRST# 2.2V.  PM-RSMRST# 1.2   PM-RSMRST# 线路还有个三极管连接到待机芯片SUS-PWRGD 拆掉后SUS-PWRGD 0.8V  这个明显不正常。3V 5V电压不没输出。测下待机的基本条件,VIN SHDN#  LDO  BST EN1 EN2.这些电压基本正常,为什么不输出待机,不管那么多,先做待机芯片再吧,做好后,再试待机正常,把拆掉的三极管装上去再试机,能开机,多试几次都OK,装好机再测试,能进系统,认不到网卡,摸网卡发烫,但是不死机,机子OK。只好再找个网卡装上去了
总结:这个应该走很多的弯路了,应该就是待机芯片不良,倒置不开机,不知中间的做EC做南桥浪费了很多时间 。不过能修好还是值得的,起码亏了时间,赚回经验!呵呵!!

ASUS K40C点位图.zip

K40C REV:2.1.zip

网友:
推理思路还是蛮清晰的!佩服。元器件的不稳定性导至你走了点弯路,在所难免。EC-RSMRST#最后到底是不是3.3V?

网友:
发现华硕的机子很多时候都是一个小问题就导致不触发

网友:
SUS-PWRGD这个信号在ASUS的机器中很重要。

网友:
EC-RSMRST  到PM-RSMRST  最后是2.3V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的点位图

网友:
楼主只查EC的条件,南桥的条件都没查就直接干桥了。不管事EC还是南桥有问题,一般都是先把3V5V待机芯片下手。

网友:
感觉好复杂,还得学习

网友:
好像走了弯路。

网友(2015-03-12):
这个机器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情况;我是用自来水洗了;再烤干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有点没看明白 不先量3.5v就查ec条件 问题出在这里

网友:
目前还不会用点位图汗啊

网友:
感觉有点想乱干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