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4-10-05):
在出租房或自己家中,想再安装一个无线路由器到房间,会发生IP冲突,一般要改IP地直址。如:192.168.1.1改成:172.168.1.1 注意:主线要接WAN口。
路由器设置

网友:
如果出租房是海蜘蛛软路由,二级路由可能会不能用。

网友:
这个简单,把第三位改成0或2,再把连接方式设成动态IP,就可以

网友A:
如果是房东那里是软路由,他会给个帐号和密码你拨号的。你把你电脑的MAC地址改到你的路由器的MAC 再把路由器的IP改成:192.168.9.1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只要让地址不冲突就行了!

网友:
第一位好像不需要改,改第三位就好

网友:
在局域网中要克隆路由器的MAC地址 才可以使用! 还有装无线路由器时把网络里的TPC协议6改掉

网友:
复 杂 , 一 个 一 个 试 下 , 印 象 更 加 深

网友(2014-11-07):
改第三位就好

网友:
你试试,改第三位就行了!

网友:
这个看不懂,有没有详细点的教程或什么的。

网友:
ip不冲突,就可以。

网友:
路由器问题有时挺复杂的

网友:
好复杂 具体要学下教程的

网友(2014-12-07):
改ip号 第3位就ok了!

网友:
把网关改掉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