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770E 一点维修的经验,想看的5块门票

楼主(2014-10-05):
板子故障是:没复位。。电压全有。。时钟也有。
               维修没什么创意。论坛里有通病故障。。472..故障原理不再嘴碎了
   靠:这也来混分??!!(大伙心里想)
  别急:精彩来了:上电复位有了。。不跑码,,日。点下复位键,竟然跑马了。。,重新再加焊一遍472,上电直接跑码OK!!
联想到我收的一块同样的板子故障就是需要点复位键才可以跑马。。放了半年多没出手。。心里头,,偷着乐。。呵呵。。
没错:这个板子的经验就是:需要点复位键跑马的问题,也是这个472

5分值不值。。请打赏吧。。

网友:
靠:不仅是来混分的,而且还是来显摆的,今天心情肯定不错

网友A:
这是南桥旁的?图太小看不大清楚

网友B:
楼主不早发我刚查了一个上午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南桥旁的?图太小看不大清楚

是的。。南桥边上,晶振上面。。高手见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不早发我刚查了一个上午!!

呵呵。。那不是赶上了

网友:
晕,472也可以造成不复位啊,以前只记得华硕的822容易引起各种故障

网友:
我感觉像这个加焊能好的用不时间长,最好把这个电阻更换了

网友:
我这有块板要按两次才跑码呢,请问这是

网友:
看来一切皆有可能啊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