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超极本维修

楼主(2014-10-05):
各位大神,小白想请问一个问题   。一台明基的超极本进液了。现在清理干净了。     但是还是不触发   ,    电流是  0.045   左右  。  应该后级有微短。没有3v 5v     ,开关上有5v 电压  。现在就没有思路了。不知道。  怎么修了      。各位给点意见

网友:
学习 学习

范二好青年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电容,电阻看下有没有腐蚀的严重的,必须换,搽洗干净是没有用的

网友A:
知道后面有微短路 ,你不去查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知道后面有微短路 ,你不去查呢

本人基础不好,但是经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  ,就是搞不清先修3v5v    还是先修短路

网友:
建议到基地学习一下,对你有很大的提升

网友:
3 5V短路了,楼主你说是修3 5V还是修短路?

网友:
没有3v 5v     ,开关上却有5v 电压  ?不对吧。还是先处理短路吧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