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几个近段时间修的本本,菜鸟级别,老鸟勿喷!

楼主(2014-10-05):
      自从7月份修了同行一台的B470,终于见识到铁壳mos管的厉害了,直接烧CPU,换完上管,待机偏高,换U测试,会死机,要把推动的芯片也给换掉,故障才能解决!
     B470修完了,下面就来了B470的老大哥B460,这款本我一连修好多台,真是修怕了,但是怕什么,TMD就来什么,下面给大家介绍2台维修的思路!
     1、 一台B460是同行介绍的同行,故障是用一会儿掉电,用鲁大师测试,几分钟就掉,掉电后冷一段时间才能开!
     插上可调电源,待机0.04,待机偏高!能开机,用一段时间掉电,温度测试都正常,掉完电冷机才能开,我首先排除BIOS问题!跟同行聊了一下天,就跟他说不是一下能弄好的,要给点时间,等同行走了之后,立马拆机,换了两个下管,对,你们没看错,是两个下管,那段时间修机修得心烦,换了两个下管,把下管当做上管换掉了!结果涛声依旧!
      首先先查温控!
     温控信号会拉低EC复位,掉电之后,ECRST#3.3V,拆掉Q28,还是会掉电,排除温控!
     接下来,我就每次触发,亮机的时候去摸待机芯片,结果一摸就掉电,一摸就掉电,难道是待机芯片不良,结果尼玛最后摸成短路了,待机成0.3A了,我勒个去!量下待机芯片的条件,都有了,线性也出来了,就是不出3  5V,摸待机芯片发烫,立马换掉!换掉之后,电流上到0.7A不动了,我勒个擦!居然没有了CPU供电!集显供电都有!
     难道上管软击穿,把62882给烧了?打值CPU供电的值为4,此时这鸟本又TMD的不触发了,我此时想为了抓住这个客户,都想直接说桥坏,自己贴点钱,给换片板了,就在某宝上问了起来,结果问好了,在犹豫当中,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通电,尼玛又触发了,电流还是卡到0.7A不动,还是没有CPU供电,我就用风枪吹吹桥,桥受热后就不触发,我就立马用酒精散热,如此实验了好几回,尼玛,桥不良!心想都已经不亮了,死马当活马医,换桥,桥换完之后,每次触发都正常了!
      上面说到CPU打值为4,我把330  470的电容都拆了,还是打值为4,只有烧机啦,把CPU取下,可调电源调到1V,烧!cpu供电芯片发烫,取掉后,就不短啦!
       立马订芯片,芯片到了之后,全部换上,还是0.7A,啊~此时我限入了沉思了!

      有VID组合,供电都正常,VR_ON有3.3V,DPRSLPVR为低,PSI#为1点多伏,条件都满足啊!这下子我以为我的MOS管没焊好,结果取下来,才发现我的MOS管装反了,我又仔细量了一下,尼玛确实装反了,但是按照PCB的丝印芯片圆点对着丝印上的一点为一角,我了个草,尼玛这样装上去就反的,我突然感觉B460好坑,赶紧装回来,再次触发,成功亮机,也很稳定,就是关机关不掉,上网一查,这是换桥之后通病,刷个BIOS就好,待会奉献上之后的BIOS,要桥和EC都刷!

大家仔细看丝印,还有MOS管的小圆点,尼玛巨坑啊!

     2、HP  DV3内屏不亮,外屏亮维修!
     也尼玛是同行的,同行机器修的真是吐血,尤其是这种电流要亮的节奏的本子,哎,立马拆机!
     风枪吹一吹显卡,还是老样子,看来没有捷径可以走了!先放在一边,当时都已经下班了,晚上回家看了下帖子,说是双显卡切换电路,第二天修这机器立马有了思路!

先打值,EDID   信号线,供电值都正常,上电触发量电压,发现LCMVCC这个电压3。3V没有,这个电压是认到屏的EDID,才发出的!

量Q11的G极,为低电平,然后量D极还是低电平,此时问题来了!断电打值,G极为4,D极为25,不正常!
取掉Q11,值依旧,吹掉U13,D极值正常了,G极还是短路!那么我们就来看看EDID_SELECT#都去了哪里?

HM55桥

U15
由于我那几天修得急躁,把U15忘记了,直接BGA取桥了,结果尼玛桥取下来,还是短,那么就是U15,没错把R6001取掉,就不短路了,尼玛,这换桥的价都报给同行了!只有重植了,结果我打了下那个点的对地阻值,无穷大,然后拿了一片好桥打了一下,是500多,尼玛,桥还是坏的!
立马订芯片,三下五除二,全部换上,此处省略好多字!你们以为结束了嘛?以为成功亮机了嘛?TMD,没有!涛声依旧!量Q11的G极,2点多伏,吹掉,正常,立马换掉,还是不亮,我了个草!!!!!
又仔细量屏接口,量着量着发现LCMVCC有时候有3,3V,有时候没有!有3.3V的时候,量叉分信号的接口,都有电压,难道屏坏了?立马拆屏,尼玛,还真TMD的屏坏了!
完了,客户铁定不修了!果然,客户不修了!此机修复过程说多了都是泪啊!小弟刚开店,有时候不是为了修本而修本,有时候为了赢个口碑,为了抓几个客户,哎~

3、再说一台B460,也是同行拿来的,待机0.006A,正常,不触发!拆机,立马从另外一台B460换个EC的bios,成功触发,电流到0.3A就停了!量了一下,一些基本供电都出来了,ALL_PWRGD拉低,一个一个供电的PG割线,最后3.3v出来了,电流BBB的上去了,最后顺带把桥的BIOS也刷了
4、联想S405,没过保,同行拿到维修站去,维修站说动过烙铁,不给保,叫我去取,我去拿,回到店里,去掉电池,通电触发,电流就到1.2A不动了!
拆机,拔掉内存,电流还是一个鸟样,去掉硬盘,会掉电,二话不说,刷个BIOS先,尼玛,居然好了!有时候修机真是靠运气,我很庆幸我开店来运气很好,不都是坑爹本!!!!

最后奉上BIOS一份

S405 LA-9001P REV1.0 216-0809024.rar

网友A:
楼主,文明点,看你的帖子,尼玛最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文明点,看你的帖子,尼玛最多

修机最烦躁了,这些话又不能对客户说,只能发到帖子上了呗,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啊!

网友C:
可看出楼主的技术不错!不愧为迅维出来的。

网友:
除了膜拜   还是膜拜    元芳怎么看的

网友D:
这种纠结的机器修起来真是闹心.楼主竟然都有贴钱换块板留客户的心了..看来我的路还长啊.

网友E:
12个尼玛,看得我想骂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2个尼玛,看得我想骂人

这个可以去看暴走漫画啊!要体会LZ那种心情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种纠结的机器修起来真是闹心.楼主竟然都有贴钱换块板留客户的心了..看来我的路还长啊.

刚开店,其中滋味只有自己才懂啊!

网友:
干这行就这样,个别机子真的是硬着头皮修啊——最终头比身子大客户不给钱还被客户的批判,什么技术不好的话

网友:
发帖给我文明点#99

网友:
开店 对于这种磕磕碰碰的事情确实很多很多,楼主骂的那些的话其实我是理解的,因为我也经常碰到懊恼的事,花了很长时间都快修好了 又出一个新问题要花个大钱 打个电话问下客户加点钱 结果客户说不修了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可看出楼主的技术不错!不愧为迅维出来的。

我也有修不出来的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修不出来的啊!

靠!如果你是全能还在这儿混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机最烦躁了,这些话又不能对客户说,只能发到帖子上了呗,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啊!

果断表示赞成,最讨厌那种修好一个地方,另外一个地方又有问题  这时候就要来几句了

网友:
楼主的心酸苦事啊

网友:
楼主那个HP的是坏了什么东西呢?桥?

网友F:
技术还可以,B460哪个掉电的,我还是无法理解,掉电 ,一直都能触发的机器吧?到底是换完待机就不掉电,还是桥的问题呢???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机器修得很精彩!佩服!!
请问楼主:你这个 HP DV3 的图纸名称叫什么?我有很多HP DV3的图纸,就是没有你这款,我想找一份这样的图纸。谢谢!

网友:
B460掉电是哪儿坏,南桥还是管啊

网友:
兄弟修机真的很经典!!!      全是文明用语

网友G:
乌龟壳你也能焊反了,龟壳下面的焊点是不对称的啊,不过我还真没注意过印丝

网友:
技术很给力

网友:
受教了。楼主功夫很高深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乌龟壳你也能焊反了,龟壳下面的焊点是不对称的啊,不过我还真没注意过印丝

当时修的也急啊,催得紧!

网友H:
楼主什么时候取得迅维,去之前应该有过维修经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技术还可以,B460哪个掉电的,我还是无法理解,掉电 ,一直都能触发的机器吧?到底是换完待机就不掉电,还 ...

此机的原始故障就是待机偏高,用鲁大师压力测试会掉电,掉电后冷机一会儿才能再次触发!只不过到我手上,所有暗病全部出现了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楼主什么时候取得迅维,去之前应该有过维修经历吧

去年三月的全能班,之前是管理学学士毕业!无任何维修经历!

网友:
修本本就怕那种故障多的,修一个还有一个坏,最后不好报价,还让客户觉得你不会修,怎么那么多坏的地方!!上次看到有一哥们就说他修机是报换板的价,实在不行就换块板,这也是没法的法呀!!!

网友:
学习勒。新手不知道该说什么,算不算灌水。。。正在学习阶段

网友:
呵呵,楼主说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。。。同样的两张板子一个圆点在这边,一个在那边。。。

网友I:
发现LCMVCC这个电压3。3V没有,这个电压是认到屏的EDID才发出     这句话楼主能否解析下 另外     EDID是否通过LCM_CLK 和 LCM_DAT 测量出来的

网友J:
LCMVCC你说的这个信号是屏认到edid正常以后才发出这个信号的 跟据你的部分图片我没看出来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发现LCMVCC这个电压3。3V没有,这个电压是认到屏的EDID才发出     这句话楼主能否解析下 另外     EDID是否 ...

这个是常识,一般都是认到屏幕,才开启屏供电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LCMVCC你说的这个信号是屏认到edid正常以后才发出这个信号的 跟据你的部分图片我没看出来啊

这个是常识,一般都是认到屏幕,才开启屏供电的!

网友:
b470的机CPU供电模块问题确实多?

网友:
楼主的功底不错,文底也不错~~~呵呵~~有些时候顺了~~来的机子都是好修的分分钟搞定,但是有些时候好几天修不出来一个~~呵呵~~~顺其自然吧~~尽力就好~~加油~~~我也准备开店

网友:
修到 台B470大短路。换了CPU上管不短了,拆了CPU,再测CPU电感对地值只有3欧姆。可是师傅拿过去居然能亮机。正常使用。不解啊,只有3欧姆。

网友:
技术不错就是口头语太多

网友:
一波三拆啊,最后还是给搞好了。修得不错了,不能说是新手。

网友:
请问有谁知道:楼主所说的 HP DV3 的板号是什么?知道的说一声,谢谢。

网友:
好贴,加精无颖

网友:
非常给力,五分送上,期待更多的好贴.

网友:
楼主好实力,学习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文明点,看你的帖子,尼玛最多

这样子修起来才有感觉,我其实也在修的时候说国骂,能帮忙释压——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去年三月的全能班,之前是管理学学士毕业!无任何维修经历!

“管理学学士毕业 ” 不会吧,你这样的都来搞维修???现在的人才都可以这样来使用???我表示压力山大和无奈……

网友:
思路学习了   我说兄弟啊为什么 老是 “尼玛”:尼玛“的呢!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还是很牛逼的啊

网友:
LZ的维修思路还行,爆粗严重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常识,一般都是认到屏幕,才开启屏供电的!

正规军就是不一样啊

网友:
B460楼主说修烦了,但是还是经验不够,CPU供电上下管固然喜欢出问题,但是还需先简后烦,BIOS和待机部分都爱出问题,就应该先看看待机和BIOS再动CPU上下管,不至于走这么多的弯路啊

网友:
B560 我也修过个显卡供电短路的 就是这种贴片MOS管的  跟你的故障差不多  跟B460的板是一模一样的

网友:
厉害。。技术很牛逼

网友:
楼主店开在那里?

网友:
修本除了要技术 还得有毅力啊

网友:
维修过程太精彩; 了

网友:
太及时了!!正需要这个bios

网友:
来学习了,来学习了

网友:
湿胸修机思路很清晰,很给力

网友:
修机不容易,带点文明用语也正常

网友:
那台掉电的B460又回来了,触发后电流到1A过个几秒会掉电,最后刷BIOS好了!

网友:
祝仁兄开店财源广进

网友:
楼主能讲一下屏接口的定义吗

网友:
兄弟不可乱说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