吹内存槽旁边的元件

楼主(2014-10-05):
各位大哥  ,小弟我想问一下,各位吹内存插槽旁边的元器件  。怎么吹内存槽才不起泡    。      是在不贴锡箔纸的情况下。   各位都来研究一下

网友A:
用笔记本DVD外壳剪掉一块挡下就行 锡箔纸不行温度高还是要起泡

网友:
用铝皮的易拉罐吧,想什么形状剪就是了,往要吹的元件旁一放,挡着就行了

网友:
能用烙铁拆的就尽量用烙铁。用风枪必须有东西挡着,不让挡着难道还能浇水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笔记本DVD外壳剪掉一块挡下就行 锡箔纸不行温度高还是要起泡

谢谢指导,原来真的铁皮一档就行了

网友B:
用斜吹,+旋转热风枪,可以避开你不想动的件!!减少意外!!如需要,可视频直接操作给你看!!

网友:
用壁纸刀刀片当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斜吹,+旋转热风枪,可以避开你不想动的件!!减少意外!!如需要,可视频直接操作给你看!!

谢谢了,不用了我想问一下,为什么你喜欢用旋转热风抢  。    我喜欢  气泵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了,不用了我想问一下,为什么你喜欢用旋转热风抢  。    我喜欢  气泵式的

对熟手而言,直风枪的操作很爽,因为控制关没问题了,临场的操作,人枪合一,高温度可啃下无铅的操作很爽快!!控制并不在开关或温控调节上,,这跟操作上的术语"快,准,稳"很有关系!!气泵式的枪力猛热足,能够在几秒内安全干下小型的元件,的确是好工具(我也用着白光的850),但要动的元器件旁边若有塑料件时,旋转热风枪会对塑料件伤害稍轻一点!!

网友:
3楼的方法不错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壁纸刀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