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41G不触发奇怪问题

楼主(2014-10-05):
了一台进水机,在PCH桥背面,已经发美了,简单处理过后,刚开始的时候,按开关没任何反应,BIOS刷了几个,也是一样,电流表一动不动。打阻值没短路。后面把CPU拆下来的,再接电源就自动触好。0.02-。0.09A-0.11-0.13----------一直升到0.35A左右,然后再从0.02A直接跳到0.35A,重复,如果拔掉电源,再来,也是一样,0.02-0.35A,只要这个时候接上CPU,就可以亮机,不会掉电。但是按住开头,不会关机,就是开头没任何作用,但是开关有3.3V,待机按有高--低--高变化。在亮机的情况下,只能拔掉电源,再接有时可以再亮有时不一定能亮,如果拿下CPU,再装回去,有时能触发亮机,时不触发。因为PCH桥进过水,所以在BGA上加焊了一下,问题又来了。自动触发,主板上有一个橙色的灯循环亮,电流卡到0.03A-0.04A(来回跳),那里应该是有触发动作了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,只能用金属的东西,螺丝刀、万用表表针,碰一下,RN30的第5脚,他就会触发,次次都行,能亮机。不会掉电。而RN30就是进水的地方,但是已经换过了。

大家说说是什么情况,为什么开头没任何作用。如果短接RN30的4-5脚会自动触发而且亮机吗,开头问题怎么解决。

网友:
我测过了,RN30在亮机的时候是OV。大家帮帮忙。

网友:
南桥  坏了吧

网友:
也不知道是不是PCH桥,挂了还是什么情况。。现在是接USB键盘,可以进BIOS,恢复了BIOS还是一样,在键盘上的功能全能正常。

网友:
换了个PCH桥后,自动触发,0.03-0.04来回跳,这次再拿东西点RN30第5脚,不亮机了。

网友:
今天以为会有很多回复,结果,除了自己还是自己。呵呵

网友:
还是仔细的看一下腐蚀的地方,最好是看点位图

网友:
直接干桥啦, 问题比较大

网友:
这个还是要乖乖的去查时序了

网友:
装回去原来的桥,有时自动触发亮机,有时卡在0.03-0.04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