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s24b350hl求高手指点迷津

楼主(2014-10-05):
VCOM 5.35V
VGH  20.4V   VGH1 23.8V
VGL  3.28V
AVDD  12.85V  DVDD 3.28V

网友A:
VGL 负9.8V左右算正常,谨供参考!

网友B:
VGL电压不对,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VGL电压不对,。。

vgl电压写错了是-8V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VGL 负9.8V左右算正常,谨供参考!

vgl电压写错了是-8V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gl电压写错了是-8V......

若电压基本正常,就考虑屏本身了。

网友:
你先找个套板使一下屏

网友:
用万能驱动板点屏也是这种情况 确定是屏的问题

网友D:
三星屏吧,这种问题没有修好过,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三星屏吧,这种问题没有修好过,。

AAT1176资料有发一份给我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GL 负9.8V左右算正常,谨供参考!

AAT1176资料有发一份给我谢谢。。。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GL电压不对,。。

AAT1176资料有发一份给我谢谢。。。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个低压不正常,正常应该是—6V左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gl电压写错了是-8V

如果是负8V就正常,很可能屏报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