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内存求助 啊

楼主(2014-10-05):
  手里有块  昂达 945GCT   拿来的时候 是不过内存  擦擦显示了 ,不过在logo画面死机,只能强制关机, 不知怎么突然又不过内存了 BIOS刷过了  内存那些什么条件的都正常  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   求思路啊

网友:
内存换过没,SPD,SDA,SCL,VTT,VDD

网友:
内存数据线地址线值都正常吗

网友:
看看内存槽边上有没小八角的芯片,有就拆了,拆了就好

网友:
不过内存有可能不是因为内存的条件不满足,你压压桥看看。打一下sda scl看有波形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