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华硕K42JA触发后大短故障

楼主(2014-10-05):
华硕K42JA的板子,观察主板上有多处动过的痕迹。其中显卡也焊过,BIOS有刷过。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,公共点475欧,3V5V电感100多,显卡0欧不正常,内存,桥,CPU供电电感正常。断开显卡电感旁边的隔离点,发现是后继问题。测显卡上的电容有好几个是0欧,拆掉显卡后。显卡供电电感恢复正常456欧。再次上电不短了,电流跳变正常。就换了个全新的上去,开机风扇狂转。没有显示。刷回BIOS解决。

网友:
这是大修了,大哥。呵呵

网友:
秒杀二修啊。。

网友:
二修 换显卡芯片 刷BIOS 不算小修了  要是把BIOS分享了我就加分了  呵呵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这个不是小修了吧! 楼主真厉害!

网友:
收了300吧   要不不划算啊

网友:
呵呵  楼主辛苦了  我们也要发这个样子的贴子嘛

网友:
BGA芯片有问题的话,好像一般都是等上电后就会短的,支持楼主上传BIOS

网友:
思想很清晰,学到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