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的vid电压怎么识别,给大家分析了一份。

楼主(2014-10-05):
我测量了L6703心片,VID电压分别是0V,0.46V,0.29V,0.29V,0.5V,0.29V,0.5V,0V 这是从VID1到7,的电压直,OUTEN开启脚0V。 VRM GOOD  0V,CPU核心电压0V,主供电12V,就是没有CPU核心电压,是不是心片坏了?VID组合是否正常?用的CPU是 塞样430  1.8主频,请高手回答,急需解决。望高手能更详细的分析VID的识别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EN脚0V,都不正常先了,还管VID干什么

网友:
先查供电和EN吧

网友:
先查EN来源吧什么芯片组的

网友:
VID不正常,低了

网友:
VID组合应该是多少、·~

网友:
一般的只是查EN就可以了,如果觉是CPU问题,可以先调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要先看看vtt cpu电压吧!

网友:
EN和VID同时不正常,总线电压正常了吗

网友A:
VID是稳定电压和控制CPU频率持续稳定的。一般为高低电平组合而成。有了供电才会有VID,VID大概有好几个。没了这个信号 是不会输出核心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VID是稳定电压和控制CPU频率持续稳定的。一般为高低电平组合而成。有了供电才会有VID,VID大概有好几个。没 ...

out en  就是开启信号吗?   我怎么看有点不像,字面意思好像是输出好信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out en  就是开启信号吗?   我怎么看有点不像,字面意思好像是输出好信号?

cpu芯片是怎么工作的啊,   先供电,然后开启,然后vid ,然后主电压,然后pg,???

网友C:
普及下基础知识:1.VID所有脚为1(高电平)代表不正常,所有楼主的VID脚值是正常的(有高有低),还要更正下,此板VID正确的应该是---> VID0,VID1,VID2,VID3,VID4,VID5,VID6,VID7总共8条线。2.根据IC针脚定义,跑出VID脚到CPU座的电路,看是直接连接还是中间经过电阻/串联再到CPU座,如果VID脚不正常,则正确维修步骤为:A:主控芯片VID直连CPU座
    a.目测CPU座针脚是否变形
    b.按压CPU座,测VID脚是否正常
    c.更换CPU

B:主控芯片VID经过电阻连接CPU座
      当测出芯片到CPU座串联电阻正常后,解决方法与步骤1相同。
    a.目测CPU座针脚是否变形
    b.按压CPU座,测VID脚是否正常
    c.更换CPU
3.关于EN脚为开关脚,一般最终受控于VTT1.2,必须为高电平才正常工作,电压大于等于0.7V才正常,所以前提楼主根据针脚定义确定EN脚为哪个脚,测后如是低电平,则要跑出此EN脚的线路才能进一步分析电压被拉低的真正原因。4.关于楼主所提CPU主供电有了,CPU核心电压为0V,随便跑出一个CPU供电PWM模式的电路才能分析,是下MOS管击穿、滤波电容击穿、主控IC问题等,就要分析电路了。
希望楼主成功解决问题

网友:
楼上整的很详细啊

网友:
最好的方法就是查表

网友:
OUTEN开启CPU核心供电。 VRM GOOD 是CPU核心电压正常后发出的,VID电压应只有两种状态,即高、低电平,不可能有中间电压,如0.29V肯定不正常。

网友:
先查en脚的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普及下基础知识:1.VID所有脚为1(高电平)代表不正常,所有楼主的VID脚值是正常的(有高有低),还要更正 ...

哇 学习了 好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