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进来分析一下这个奇怪的电磁炉主板

楼主(2014-10-05):
这个电磁炉主板,花了我二天时间还是没有搞定它。故障现象:开机加热一分钟后自动断。检查300V\5V18V电压均正常。随后进行毯式的排查均没有发现知情。打保护开机即串联一个灯泡接通电源,接上发热盘,电压法检测,刚开始接通电源时灯泡只是暗红。当用表笔点图中所示各点时,奇怪的现象发生了,串联的灯泡奇怪地亮起来了。仔细检查300V直流电出来所连线路各元件,均没有发现异常。真是百思不得其解!!!!为什么灯泡会亮起来呢?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,到底哪里出了问题?(正常的情况是不会亮的灯泡只会暗红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反面图片所示

网友A:
花两天时间值得吗不行就换主板又便宜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花两天时间值得吗不行就换主板又便宜,

废话!!!

网友:
是不是IGBT过热保护了?

网友:
那个339到IGBT中间的推动管是否正常?

网友:
你找到有个是FR的二极管,也就是快恢复的二极管,换掉再看看。

网友:
检查那几个大方块电容  容易坏。

网友:
换过锅试过吗?

网友:
大神们说的零件都不懂我去下载个基本手册学习区

网友:
是不是点击此处时,刚好有断路的元器件在附近,按时导致短路,引起灯泡变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