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~!奇葩问题!急!!

楼主(2014-10-05):
技嘉AMD+ HT3.0的主板点亮跑代码正常 没有显示!报警提示显卡问题(滴。。滴滴)。。显卡换新的一样 旧的点卡插到其他机没有问题。。CPU内存全部都换过了。。还是没有显示主板没有集成显卡的。估计是插槽或者供电电路问题。。。。(显卡不是独立供电的)。。请问怎么量?》??请教大神们怎么测量显卡供电部分??本人对电路不怎么会。。。求教一下大神们怎么修这个版???

网友A:
刷个BIOS不行的话,加焊北桥。。。

网友:
有些挑显卡,有些显卡挑机器,

网友:
两个bios  把标号B的  换到M上面    B不装   试下,   或者两个对调下

网友:
这个我以前遇见过;是BIOS问题,刷了就好。

网友:
根据PCI-E的定义查显卡的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。估计供电问题,修起来不难。

网友:
CPU附近的有一组场馆就是集显的供电

网友:
cmos放一下电试一下

网友B:
我也有块同样的板,码跑完了,就是不显示,也不报警,说明认到显卡了,可就是不显示,PCI E插槽有复位跟时钟,打耦合电容的阻止也正常,不知道该干什么了,一直放那还没动、

网友:
同意2楼的意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有块同样的板,码跑完了,就是不显示,也不报警,说明认到显卡了,可就是不显示,PCI E插槽有复位跟时 ...

嗯,后来您是不是想起来啦:当时没插显示器的数据线

网友:
技嘉有个功能是 A BIOS的1和8脚短路开机会启用 B BIOS的  这样子试过了。(不行!)估计不是BIOS问题..CPU内存都换新的试过了。、

网友:
老老实实查供电时钟复位吧,如果都没问题,再打值,不知道你的诊断卡是怎样跑的,一般来说看诊断卡还是能看出些端倪,查下PCIE的引脚定义对着查吧

网友C:
这个1 8脚 短路自动启动第二BIOS ,这个是真的吗

网友:
刷个BIOS先  不行的话  把显卡槽子后面的排阵加焊一下  看看显卡槽子里面的针有没有断针的!显卡槽子有灰也要考虑!

网友:
建议楼主先刷BIOS试一试

网友:
有的是显卡那个插CAO的问题,这个也重点排查一下

网友:
告诉你一个秘密,短接power15秒

网友D:
以前我也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我是放电后 就一切都正常了 楼主可以试试

网友:
加焊桥。。。  看看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BIOS不行的话,加焊北桥。。。

同意楼上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以前我也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我是放电后 就一切都正常了 楼主可以试试

我前几天也遇到了是NF520 A2G+的!简单试了一下!跟客户说主板坏!客户急用快就换了一张 !这张就留下了!这几天闲就拿出来看看!哈哈哈一放电就好了!!哈哈哈捡了一张板!

网友:
bios可能性大啊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

网友E:
清洗一下显卡插槽

网友:
这种板子北桥容易虚焊

网友:
实在不行就干桥试试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这个1 8脚 短路自动启动第二BIOS ,这个是真的吗

是真的。。。。已经试过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真的。。。。已经试过。。

技嘉主板刷黑后最简单的恢复办法(双bios主板有效)_百度文库
在百度搜索出来的。。以前试过修好一个刷傻了BIOS的主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清洗一下显卡插槽

已经清洗过了。。

网友:
呵呵 等待高手指点 谢谢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BIOS不行的话,加焊北桥。。。

BIOS刷过了。。北桥用热风枪加吹过了问题依旧。。怎么办??求大神指点。

网友:
教你一点基础知识,在修板前把电池拆了,看板上有没有缺件,现在这个问题可能是BIOS问题,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,先从BIOS下手最后动桥

网友:
供电正常,刷BIOS,加焊北桥,

网友:
LZ可以换掉系统管理芯片试试,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噢

网友:
这个问题一般就两个坏,北桥和耦合电容坏

网友:
还有一个PCI_RST这个信号也很容易挂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