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开机掉电

楼主(2014-10-05):
今天国庆后第一天上班,接着修昨天同事没有修好的Y460,他说开始是不通电,现在掉电了,我接过开机,一按开关不触发,哪儿是掉电?
进入正题接上可调电源,待机0.019A正常,亮开机键有3.3V,3V  5V也正常,一按开关,电流微微的动了;然后待机电流更低了,再测3  5V,3V既然只有2.7V,这个是啥情况?接着测3V上管的G极700多欧的电阻,5V上管的电阻才400多欧,这个明显不对啊。于是对待机芯片加焊,再测,正常了。插电,按开关,还是一样的现象,哎,这个是啥情况哟,是不是滤波的问题?想到这里,就观察看见3V的滤波电容有点鼓,不仔细看看不出来,换掉,开机,能触发了,但是掉电,再测,3V正常了,不再是2.7V了。
现在才是我同事修道的故障,电流上到1.2就掉电,掉电后可以正常触发,各个电压都出来了,为啥还掉电,以前修道过一台是南桥虚汗引起掉电,于是加焊南桥无果,正准备换个南桥的时候。。。。。

先不忙,测下各个电压的对地组值,当量到VTT1.05V的时候,电感既然是短路的,阻值为002不对啊,于是烧机大法,一烧电流既然有1A,肯定有东西发烫,终于摸到时钟芯片发烫,毫不犹豫,吧时钟芯片干掉,再测阻值400多正常了(此时是吧南桥去掉的,正因为如此也走了弯路)于是换时钟,上南桥,加点,完美亮机。

第二台是HPV3000,大家看见这个型号,很多都知道是显卡门,这个机器故障是,开机能亮,进步去系统,就档在windows那儿,滚动条一直走,就是过不去,PE也进步去,既然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,就先修显卡,加焊显卡,加焊后,进系统了一次,以为就此好了;关机第二次进,就进步去了,原来问题根本没有解决,于是在论坛上搜索,也有和我相同故障的,都没有解决,PM965的北桥,HBM的南桥,8400的显卡,逛了一圈无果,最后换CE问题彻底解决。

网友:
lz打错蛮多字的,

网友A:
这种情况不是南桥的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不是南桥的问题吗

我指的是第二台

网友:
v3000 ,不进系统,滚动条一直滚,触摸板开关灯闪,多为开机键电压不对。

网友:
说得详细,可参考

网友:
烧鸡打法不错

网友:
这也行啊,有学一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