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50D插适配器自动开机,电流0.7A,不显示

楼主(2014-10-05):
    插上适配器时,自动开机,电流到0.7A,此时只有显卡电压,和1.05V没出来。按开关硬关后,又自动上电,电流可以一路跳变三次,上到2.5A,所有电压都出来了,但还是不显。是AMD的芯片组,桥换过新的,COMS到南桥都有2.9V。
    还有一点这机子有时待机0.02不触发,放下电,又可以触发了,但电流也只有0.7A.
    还有一个怪现象,我用手压一下待机芯片,会掉电,电流掉到0.02,掉电后,还是不触发。
    这机子没图纸,求思路?

网友:
光从电流跳变很难准确判断故障,你可以测量一些重要信号的数据出来判断。

网友:
按时序修吧!这样讲述有点乱。

网友A:
按 下待机芯片会掉电? 你把这芯片重新焊接下看看

网友:
手压一下待机芯片,肯定会掉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 下待机芯片会掉电? 你把这芯片重新焊接下看看

重新焊过了,结果一样,这个芯片也是新的,料板上找不到,我又不确定是哪里的问题,所以现在没头绪了,明天去刷个BIOS试下。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回复空白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