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索尼(SONY)]
索尼klv-46w380a左面花屏

楼主(2014-10-05):
一台索尼46寸,型号KLV-46W380A,冷机开机左面花屏,图像有拖影,颜色偏红,右面正常,没有拖影,大概开机15分钟左右后会正常,期间就一直正常了,关机半小时后再开又重复前面故障,只是花屏拖影时间缩短了点,打开清洗了屏幕排线,故障现象不变,上BGA加焊了逻辑板,没有改善。请问这现象是屏的毛病还是逻辑板毛病,谢谢

网友:
多半是屏问题

网友:
屏的问题不就是指屏得逻辑板的问题吗

网友:
网上看了下,好像这款型号的屏是有问题,现在也不敢定逻辑板来换

网友:
对逻辑板IC及周围电容加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