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31S笔记本装系统遇到最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4-10-05):
客户拿了台HP 6531S笔记本过来,开机一直停在进系统XP LOGO滚动条那。用MHDD和硬盘再生器检测硬盘有坏道,立马换个新硬盘,奇怪的是进PE装完GHOST过程,点重启电脑就死机了,后来发现换其它硬盘也是一样,换了硬盘,内存,拔下笔记本键盘,光驱,不装硬盘都一样只要进了PE然后正常重启或关机都会死机。将硬盘在其它电脑上拷完GHOST或用完全安装版拷完第一步再正常关机,装到6531S本本里再开机都会提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后来插U盘启动引导硬盘就可以进去,(有时候不用U盘引导也能装系统)不过每次装到一半都会停在那,但不死机,这个情况我觉得主板有问题,大家给个建议。 还有一个问题,我发现自从今年6月份左右开始到现在装XP系统经常出现奇奇怪怪的事情,比如我常用的GHOST XP系统装完后重启就会出现比如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   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等,有时再换个系统就好了,有时换个U盘进PE再装同一个系统也会好,反正挺奇怪的,去年,前年装过那么多系统印象中没遇到过这么奇怪的事。

网友:
我还没遇到过,有待验证。

网友:
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这个有可能是系统问题,但我也遇到过是数据线接触不良引起的,遇到过两次都是换数据线接口解决的

网友:
外设也排除,那就只有是板问题

网友:
我现在换了WIN7系统也是,装不下去,会停在一半。

网友:
装系统还有这种情况啊,楼主搞定了一定要告诉我们怎么解决的,加油啊楼主

网友:
会不会是你的U盘引导有问题呢  你重新安装一下试试  这种情况我碰到过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同样系统有时候做2边才好,。

网友:
我见过光驱有问题,卡流动条的。

网友A:
楼主你没有装WINdows7试试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没有装WINdows7试试,

装过也一样,我现在用硬盘在一个台式电脑上装好完全安装版,装在本本里可以进系统桌面,但正常重启就死机,正常关机也会停在正在关机,但鼠标可以动。

网友:
有的01-03年的神机(也就是常被骗子改成配置的那些),可用网刻解决这种问题,但你这个机子也不算老,不知行么.

网友:
很蛋疼的问题 我也经常遇到

网友:
碰到这种问题我一般都是先重写一下硬盘引导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是主板有问题 南桥或者网卡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楼主估计是卖电脑的。

网友B:
新的硬盘没有系统引导文件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新的硬盘没有系统引导文件啊

引导问题还用你说,问题是系统装到一半就停住了,进PE后不能正常关机重启,好不容易在别的电脑上装好系统再装到本本好久才能进系统,进了也不能正常关机重启,进安全模式也一样。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

网友C:
原来什么硬盘   有时候挑硬盘 建议换三星试下

网友:
拜托,你们看清楚问题,不只是一个硬盘装系统的问题,还有拆掉硬盘,用U盘进PE不能正常关机重启,会死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原来什么硬盘 有时候挑硬盘 建议换三星试下
拜托,你们看清楚问题,不只是一个硬盘装系统的问题,还有拆掉硬盘,用U盘进PE不能正常关机重启,会死机。

网友:
正常安装的版本试一下?

网友:
你这多半是主板上北桥坏了,干一遍就好了,我实例过几台

网友:
装个安装版本的系统试试吧

网友:
多数主板有问题了